求助一种脉冲信号检测电路?

楼主(2022-11-07):
请教大神:同时能检测有源信号(如24V脉冲信号)和无源脉冲信号, 接收端为5V单片机IO,我知道有源信号用光耦隔离后再接收,无源信号可以直接接收,但是怎样能用一个电路实现两种信号都可以接收呢?就是不管有源无源都可以接收。

网友:
什么叫无源脉冲?

网友:
触点信号一段接地,不就可以。

网友:
为什么用一个端子呢?用两个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