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模块都可以设定为 FAST 吗

楼主(2022-11-07):
Synthesis Style 设为 FAST 后, 发现速度有所提升, 同时使用的资源也减少了, 资源和速度似乎兼得了, 那么是否所有的模块都可以设定为 FAST 呢

网友:
将 SYNTHESIS STYLE 设置为 FAST 主要是为了提高系统性能.
但是有一点要记住的是, 软件的设置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对所有的设计都表现出相同的结果. 针对这个设计模块, 将 SYNTHESIS STYLE 设置为 FAST 可能对资源和速度都有了优化, 但这并不说明对所有的模块都有相同的效果, 但是可以试一试.
设计优化是一个原则与经验, 技巧相结合的过程, 我们只掌握一定的原则与方法,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 运用一定的技巧, 才能将一个设计做到最优化.

网友:
对系统的调用不能被合成,应该在合成之前从函数中删除。其他类似调用的例子有getc()、time()、sleep(),它们都调用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