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号传输时最多几个过孔比较合适?

楼主(2022-11-07):
一般数字信号传输时最多几个过孔比较合适?(120Mhz 以下的信号)

网友:
最好不要超过两个过孔。

网友:
过孔可以分成两类:一是用作各层间的电气连接;二是用作器件的固定或定位。会有寄生电容,尽量减少过孔数量!

网友:
过孔一般又分为三类,即盲孔(blindvia).埋孔(buriedvia)和通孔(throughvia)。
盲孔位于印刷线路板的顶层和底层表面,具有一定深度,用于表层线路和下面的内层线路的连接,孔的深度通常不超过一定的比率(孔径)。
埋孔是指位于印刷线路板内层的连接孔,它不会延伸到线路板的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