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中power si怎样进行S21参数求差值,出现一条曲线

楼主(2022-11-07):
大神,求指导,sigrity中power si怎样进行S21参数求差值

网友:
同问求答,请教大神。

网友A:
    你想求差值还是插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求差值还是插值?

    差值,老师

网友A:
    那不就是两个对数相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是两个对数相减吗?

    是相减,但是结果怎么不是一条曲线呢,我看HFSS上是一条曲线,是不是这个结果不对或者是有其它设置呢,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相位差?

是的老师,算相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