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一个可通信的稳压直流模块

楼主(2022-11-07):
不是做硬件的,所以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我需要一个输出电压为4V稳压,最大电流不低于3A的稳压模块,电流精度到1mA,可靠性需要高一些,输出电压稳定不会因为负载电流发生变化(给手机供电)
除此之外,希望这个模块有通信功能,可以实现电流数据采集和数字管显示功能
在此跪求大佬们了

网友:
    这么高的性能和功能,楼主恐怕只能自行设计了 。

网友:
    不清楚手机是什么手机,为什么需要4V稳压?4V稳压,电流不低于3A的稳压模块挺好找的,ADI 村田等都有这样的模块;不太清楚电流精度是什么意思;有通信功能也不知道是什么通信功能;电流数据采集和显示,淘宝就有现成的小玩意儿,USB的几十块钱

网友:
    我建议你在网上淘一个,单独电源稳压IC很少有这样的功能的,必须配合mcu 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 。

网友:
    随着半导体工艺、封装技术和高频软开关的大量使用,模块电源功率密度越来越大,转换效率越来越高,应用也越来越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