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 gain check criterion问题

楼主(2022-11-07):
请问校准这一项校准不过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功率太低了吧!看下log具体超出范围。这个cfg模板的范围是可以根据你具体的项目来改的,如果你PD gain偏上限或者下限,可以相应的调整这个范围

网友A:
把FAIL LOG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FAIL LOG发出来看看。

FAIL LOG看看,感谢,

网友:
[*Error*] coupler loss (-1623) exceed the range[-500,-1200]
这个范围改大一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