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GPIO不够,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扩展数字量针脚呢?

楼主(2022-11-07):
单片机只剩:2个数字IO,1个模拟量,1组串口。

现在需要接入4个数字量IO,如何拓展呢?
用芯片?应该用什么芯片呢?
我想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因为单片机闲着一个模拟量,我想能不能把4个数字量的IO,转成对应的模拟量,输入进去。
可行吗?应该如何设计呢?请赐教!

网友:
如果只是高低电平,可以用PCA9555,不过是I2C控制。

网友:
8255做扩展。

网友:
模拟量的口和那个串口应该都可以配置成普通的数字IO口吧,你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