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输出NC drill file 以后看到文件的内容是空的呢?

楼主(2022-11-07):
为什么我在输出NC drill file 以后看到文件的内容是空的呢?

网友:
最关键是不能退出新建PCB project。要原理图PCB图共同存在,直接点击制造输出NCDrill file钻孔文件。

网友:
重装软件后可解决。

网友:
与楼主出现的问题相同,确认是破解软件的问题,重装软件后解决问题,或者换个版本安装也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