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两个相反LED会同时亮

楼主(2022-11-07):
什么情况下两个相反LED会同时亮

网友:
    有一个LED灯极性接错的情况下

网友A:
    比如说有一个焊反了

网友:
    J1输入的是交流信号。 交流信号,频率大于24Hz,会这样。

网友:
    视觉暂留现象!输入交流电50hz,两个LED就会各亮50次,看起来就像是一起亮着!

网友:
    输入的是交流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有一个焊反了

    我直接笑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