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VHDL描述,实现16位的计数器?

楼主(2022-11-07):
要设计一个灰色编码 16 位的计数器, 怎么以 VHDL 描述来实现它?

网友:
可以使用软件里的 megawizard(lpm_counter)来生成计数器, 选择带有 VHDL 的输出语言。这应该是实现计数器的有效方法, 而且不用进行额外的优化。因为 lpm 功能代码最适合此设计结构, 这种结构是非常熟悉设计结构的 altera 专家设计的。

网友:
计数器的RTL电路步骤:
(1)第一个IF语句中的条件语句IF CQI<9 THEN构成了比较器。
(2)语句IF RST=‘0’ THEN Q:=(OTHERS=>‘0’)构成RST在锁存器上的异步清0端“CLR”。
(3)语句ELSE Q:=(OTHERS=>‘0’)构成了多路选择器。
(4)不完整的条件语句与语句Q:=Q+1构成了多路选择器。
(5)语句IF(LOAD=‘0’)THEN Q:=DATA构成了另一多路选择器。
(6)第二个IF语句构成了纯组合电路模块:4位数据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