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模电路中,PCB板如何避免互相干扰?

楼主(2022-11-07):
在即有模拟电路又有数字电路的电路中,PCB 板设计时如何避免互相干扰问题?

网友:
模拟电路如果匹配合理辐射很小,一般是被干扰。干扰源来自器件、电源、空间和 PCB; 数字电路由于频率分量很多,所以肯定是干扰源。
解决方法一般是,合理器件的布局、电源退偶、PCB 分层,如果干扰特点大或者模拟部分非常敏感,可以考虑用屏蔽罩 。

网友:
通过“AD-Mix Signal Noise Design Suites” 数模混合噪声仿真设计软件的对数模混合设计PCB的仿真,探索分析数模混合电路的噪声干扰和优化设计的途径,以达到改善系统性能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