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二极管测量问题

楼主(2022-11-07):
    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这二极管测量没有别击穿,但是测1脚电压是24V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1,2脚并联是开路状态,相当于是二极管串联一个无限大的电阻,所以1,2脚是24V,二极管只是反向电阻极大但不是严格的不能导通电流。如果你的电压表输入阻抗足够大也是可以测量到电压的。当然这个反向电阻和二极管的特性有关。

网友:
    二极管的反向电阻大概2M,这个可能不同型号会有偏差,根据这个电阻选择下拉电阻的大小,让电源插座端有个你可以接收的电压

网友:
    现实中的二极管都不是理想二极管,不能把理想二极管的概念套用到现实中。任何现实中的二极管都有反向漏电,只要电压表的内阻足够高,自然就能测得二极管似乎失去了单向导电性。但此时,只要在二极管的正极对地接一个哪怕是数百千欧的电阻,你就会看到反向电压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