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日期转换问题

楼主(2022-11-07):
    从txt文件中提取的数据,其中时间格式为03-NOV-13 00:00:26.8,先用datenum转化,再用datestr转化,结果是05-Nov-4027 00:00:26
    这个怎么解决?
       c1=textscan(fid,'%s %s %s %f');
         cell_time{i} = datenum(c1{1,2})+datenum(c1{1,3});
         cell_time{i} = datestr(cell_time{i});
    c1{1,2}是03-NOV-13,c1{1,3}是00:00:26.8。

网友:
    你想转换成 什么形式的?

网友A:
    • >> DateInput = '03-NOV-22 00:00:26.8'
    • DateInput =
    • 03-NOV-22 00:00:26.8
    • >> DateOutput = datestr( datenum(DateInput), 'yyyy-mm-dd HH:MM:SS')
    • DateOutpu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DateInput = '03-NOV-22 00:00:26.8'
  • DateInput =
  • 03-NOV-22 00:00:26.8

  •  03-NOV-22和00:00:26.8这两个时间是分开的。。怎么把他们变成一个字符串,中间用空格分开?

网友:
    str1 = '03-NOV-22';
str2 = '00:00:26.8';

DateStr = [str1, ' ', st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