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负极接地后,电源负极的电压却不为0,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楼主(2022-11-07):
电源负极接地后,电源负极的电压却不为0,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互感器L1线圈有内阻呀,产生压降了。

网友:
LI的用法可能是耦合过滤杂波。其内部线圈存在内在的导线电阻,有电流流过的时候,产生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