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实现传感器和主机之间的信号采集与控制?

楼主(2022-11-07):
如何实现传感器和主机之间的信号采集与控制?

网友:
关键是建立串口或并口与主机之间的信号传输采集后才在能够在后续做出具体控制应用.

网友:
WJ68 远程I/O模块,可以用来测量八路PNP开关量信号,并有八路PNP开关量输出

网友:
8路开关量信号输入,可接干接点和湿接点,详细请参考接线图部分;8路开关量PNP信号输出,输出电压等于供电电源电压,输出电流最大100mA,注意输出不能过载,否则会烧坏输出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