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能将未识别芯片能烧写进程序吗?

楼主(2022-11-07):
FPGA能将未识别芯片能烧写进程序吗?

网友:
    可以的,少些前先确定下FPGA是否正常

网友:
    能,先确定FPGA是否正常,通过JTAG口给FPGA烧写,看看程序能不能烧进去!如果芯片好的,电路也没问题用JTAG烧写时,不管PS方式还是AS方式都能烧得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