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绕线有图纸,求怎么绕法?

楼主(2022-11-07):
左边是两个12根并绕,还是一根绕中间抽头然后绕完?还有右边是一样么?

网友:
就是绕到匝数一半时引出一根导线 然后再接着绕制另一半的绕组

网友:
还要注意绕向前后一致!

网友:
你的变压器参数0.52mm的线,不知道你的频率是多少,你的考虑集肤效应,要不然你的线包温度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