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是否支持libc中的fflush函数呢?

楼主(2022-11-07):
在使用libc 中发现fflush 函数无法把缓冲数据同步到设备中,测试fopen 和fwrite,fclose 都可以起作用但是 fflush 没有任何反应, fflush是否需要低层API接口支持,有知道的能指点下不

网友:
fflush函数是标准IO函数(如fread,fwrite等)会在内存中建立缓冲,该函数刷新内存缓冲,将内容写入内核缓冲,要想将其真正写入磁盘,还需要调用fsync。

网友:
RTT主要面向32位处理器

网友:
最顶层是一套面向嵌入式系统,专门优化过的设备虚拟文件系统 POSIX 文件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