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 近场 电场探头原理

楼主(2022-11-07):
    各位大佬们,我在最近的实验中用到了EMC探头中的电场探头,但是我是刚刚接触到天线相关的知识,查阅了很多资料都没有如图所示的这种电场探头的说明,所以在这里向大家提问:
1.这是单极子天线吗?
    2.PCB上面的每一部分的作用是什么?
    3.这整个天线的原理是怎么实现的,谢谢大家。

网友:
    其实就是单极子天线,只是做在PCB上面的,PCB上面周边都属于高频地网,实际使用中还是需要配合高频生产阻抗匹配的,以获得最佳效果。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电场探头,还有环形的磁场探头。

网友:
    近场探头本质就是天线,用来接收空间中的电场或者磁场信号。区分电磁信号的近场和远场,是看场的分布是否随着放射状的传播扩散到可以认为是面波、还是电场线或者磁场线还比较短波动函数近似之后还比较接近于静磁场那样有限尺寸的交链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