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CST计算波导转同轴线的S参数的案例

楼主(2022-11-07):
    大家好,我最近想用CST计算一个波导转同轴的微波组件的S参数,能指点一哈吗?

网友:
    去年做过一个转换头,不过是用ADS做的,ADS可以分析等效电路模型。

网友:
    建立波导转同轴的微波组件的模型,在CST里面仿真便可得到S参数。波导转同轴的微波组件不是通用件的吗?

网友:
    CST里面还有直接计算同轴波导阻抗的宏,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