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可以把一直流24V变成正负15V,谢谢。

楼主(2022-11-07):
    请问如何可以把一直流24V变成正负15V,谢谢。

网友:
    TPS5430,两个芯片解决问题

网友:
    用7815可以得到15,但是不能用7915得到-15。
    需要开关电源,转换成负电源才行。

网友:
    电流用7805和7905就够了。

网友:
    C:\Users\Admin\Desktop
    看手册改一下电阻比例即可

网友:
    用2个DCDC就行,一个输出正  一个输出负

网友:
    用两个DCDC,一个出正电压,一个出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