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采样地和MCU不共地

楼主(2022-11-07):
    运放采样地和mcu不共地,这样采样到的电压会准吗?这样是否正确?

网友:
    总有一个地方用电阻或磁珠相连两个地

网友:
    看隔离方式,如是0欧电阻或者磁珠来进行数字地与模拟地进行隔离,影响不大

网友:
    我们理解的地和电路板LAYOUT 之间,由于有一些布线导致的微小阻抗,所以略有不同,有些时候,为了引导新手,要区分地,结果大家更搞不明白了。如果是低频信号,采样精度不高,就用一个地就好了。如果区分开了,不知道怎么布线,容易行成电路环,增加EMI。

网友:
    引入一个二地间的共模信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