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文字竖着摆放时,例如C12,C在上面还是下面,还是都可以?

楼主(2022-11-07):
cadence allegro文字竖着摆放时,例如C12,C在上面还是下面,还是都可以?

网友(点评):
只能有二種方向,0度沒問題,90度就看公司SOP.

网友:
TOP面文字横着C在左边,竖着C在上面
而BOTTOM的C就在右和下方。我是这样的。
别一半这样一半那样就行

网友:
只要将所有的文字都按照一样的规则摆放就可以的

网友:
    都可以,只要你板子上保证两个方向的放置都是对应一致的就好。

网友:
    上下无所谓,主要是要统一

网友:
    都可以的。但是同一面的字符保持一致就可以。

网友(2023-05-31):
    个人习惯,只要保证两个层面方向一致就可以,我习惯C在下和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