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仿真AT89C51RD2时,无法使用片内xdata xram?

楼主(2022-11-07):
我用的是UCOS2 2.51,KEIL 3.5,PROTEUS7.7,别人移植好的文件,只有一个任务,目地是测试AT89C50RD2的片内XRAM,但是不管怎么设置,在没有外接RAM的情况下程序无法运行

网友:
XRAM 指的就是外扩内存吧

网友:
太过相信keil的提示了 那些个bdata idata xdata在ucos下是不可信的

网友:
keil编译后占用内存在没有操作系统的情况下是基本正确的,但ucos占用的内存并不只有显示给你看的这些,显示给你的是已经被强制占用的部分,有时候会有一些别的别的额外的临时缓冲所以有时候是内存溢出引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