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球开关卡住不往上浮怎么办?

楼主(2022-11-07):
浮球开关是一款比较老的液位开关,其原理是通过浮球随水位变化而上升下降,浮球开关内部有个干簧管开关,正常状态下是断开的,当浮球到达干簧管位置时,干簧管闭合,从而输出信号,以此来判断是否缺水。
例如在加湿器上的应用,如果浮球卡住不工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该如何解决?
浮球开关是机械式产品,长期的使用会产生污垢,且不易清洗,还会影响检测精度,浮球还会因为温度变化而出现热胀冷缩,导致浮球卡住。这些都是设计原理上的问题,无法通过软件来调试。
光电液位开关是采用的光学原理检测,内部元件都用树胶固定,不存在元件卡死导致误判等问题出现,可以很好的解决浮球开关卡死问题。光学原理可靠性高,而且光电液位开关体积小、内部无机械运动部件、可以免调试免维护,对于水珠、雾气、挂液等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软件进行调试处理。

网友A:
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

避免在阳光直射下使用,可以提前做规避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