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电路设计中使用三极管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楼主(2022-11-07):
我们在电路设计中使用三极管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网友:
旁路电容对电压增益的影响。

网友:
三极管内部的结电容的影响。

网友:
三极管作为开关时需注意它的可靠性。

网友:
需要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三极管的开关速度一般不尽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