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画PCB时添加过孔出问题?

楼主(2022-11-07):
在用pads画PCB板添加过孔的时候老是提醒“Violations against preferred layer direction are prohibited.“,应该在哪里修改设置?

网友:
好像是说过孔的层设置有问题。

网友:
你的孔大小设置好了吗?

网友:
在setup-pad stacks - via 把top inner bottom都设置好,一般这三层的Diameter都设成一样的。

网友:
估计是你Inner没有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