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L7660电源问题

楼主(2022-11-07):
    我设计了一个电路,供电的电源是24V 3A适配器,电路中接入LM317转成了5V,电路原理图如下所示

    由于需要负电压,因此我想把VCC+5V转成VCC-5V,我用的是ICL7660,电路原理图如下所示

    电路板已经做出来了,不接ICL7660时,LM317部分的电路可以输出+5V,但是焊好ICL7660以后发现,LM317处的+5V被拉低成了+3V左右,并且ICL7660此时处于空载状态,输出电压是-0.5V左右,请问下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24V转5V不建议用LDO,可以用XL1590-5.0,被拉低后测量一下AGND与GND之间是否有电压

网友:
    图中的GND 与AGND ,最终是连在一起吗?

网友:
    -5V,接上1K欧姆电阻,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