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油墨下铜面,为什么在压补强后烘烤氧化变色发红?

楼主(2022-11-07):
FPC油墨下铜面,为什么在压补强后烘烤氧化变色发红?

网友:
所有的颜色都变了吗?

网友:
烘箱温度均匀性有没有问题?

网友:
工艺流程是丝印在前沉金在后吗?与油墨应该没什么关系吧,你丝印油墨又没有接触到铜面。可能是线路出来没有烘干,考了之后氧化会变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