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NFC芯片的天线能否同时给后端的MCU供电?

楼主(2022-11-07):
    如图所示,我们都知道NFC芯片可以靠天线获取能量来工作,那有没有办法可以将天线中获取的能量来给后端的低功耗mcu和模拟前端供电呢?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做,麻烦指导一下,我是这个领域的门外汉,正在努力中。

    附上我查的一块NFC芯片M24SR02-Y的结构图,它的AC0和AC1是从天线获取能量和传递数据的引脚。

    用这个芯片能做到吗?感谢高手们!谢谢!

网友:
    应该不可以的吧。NFC芯片靠外部耦合能量工作时,其工作于卡模拟的状态,其耦合过来的能量一般用于内部SWP PHY的供电吧;另外,卡模拟是,一般都会要求NFC芯片本身的VCC也要供电的。

楼主:
    卡模拟时应该不需要VCC供电吧,NFC芯片本身应该可以完全由耦合的能量驱动的,就是不知道这个耦合的能量能否作为MCU的VCC,或者说现在市场上有没有这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