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CAM350将GERBER的零件坐标导出后,零件的大小怎么测量?

楼主(2022-11-07):
我用CAM350将GERBER的零件坐标导出后,零件的大小怎么测量?

网友:
你导出坐标干嘛?直接在零件的那一层,想量那个原件就用CAM350里自带的量,在菜单中的INFO-MEASURE-就可以量的。

网友:
CAD“标注”—“线性”再选择要测量元件。

网友:
在“信息”栏,选“测量”,用“点对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