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倍频器的问题

楼主(2022-11-07):
我在一片FPGA的引脚上接了一个100MHZ的晶振,现在想将它倍频到900MHZ给内部的运算单元作为其主时钟,请问这个倍频器单元怎么布线比较合理

网友:
    布线是FPGA综合工具自动完成的,不需要干预。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PLL呢?
用几个逻辑搭建一个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如果这个是系统时钟,就要保证准确度非常高、抖动小等等。
另外,如果靠几个逻辑就能搞定,器件厂家也就不用搞一个PLL在内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