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环境对于GPS信号的影响?

楼主(2022-11-07):
几种环境对于GPS信号的影响?

网友:
一般只要我们在室外使用车载GPS导航仪都很难遇到我们测试所遇到的环境

网友:
GPS接收的特性,如果遇到了信号问题严重的机器,不妨看看我们测试的结果,如果是产品问题大家还是要尽早解决。
  水体看似与汽车的玻璃都是透明的物质,但是对于GPS信号来说是致命的,在一般的水池中我们就能得到测试结果,一个获取完整星历的GPS置入水中,深度约2厘米左右的时候,GPS信号就会完全被阻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