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按照9014三极管制作闪灯的电路图无法正常仿真?

楼主(2022-11-07):
按照9014三极管制作闪灯的电路图无法正常仿真?

网友:
原因可能是,仿真里面,所有器件的参数理想化了,没有误差。实际器件都有误差,参数不一致。因而,在仿真电路里面,人为地改变个别器件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仿真数据只能够做前期参考,还是需要在实际搭接电路才能够做后续调整参数,实际搭接就可以明白真实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