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里面的.NET引脚标号时,怎么在字母上加横线?我在A后加\为什么不行

楼主(2022-11-07):
cadence allegro 里面的.NET引脚标号时,怎么在字母上加横线?我在A后加\为什么不行

网友:
对于管脚定义可以用这种方法,但是对于NET而言,目前好像没有办法在网络名上加横线的,因为网络名是要导出网表到PCB中的,而打开网表文件可以看到文本类型的文档。所以,是没法加的。

网友(点评):
是的! 那模式不是在正常文字模式. 要就在前面或後面加個-N.

网友:
你可以利用XXX_N来表示低电平有效

网友:
劝你 不要 头铁,不行 就不要 这样弄了  软件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