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2451一款集成无线收发器和8位RISC(精简指令集)MCU的SOC芯片

楼主(2022-11-07):
    Ci2451是一款集成无线收发器和8位RISC(精简指令集)mcu的SOC芯片。
    无线收发器特性:
    ◼ 工作在2.4GHz ISM频段。
    ◼ 调制方式:GFSK/FSK。
    ◼ 数据速率:2Mbps/1Mbps/250Kbps 。
    ◼ 兼容BLE4.2 PHY&MAC。
    ◼ 接收灵敏度:-80dBm @2MHz。
    ◼ 最高发射功率:11dBm。
    ◼ 最高10MHz三线SPI接口。
    ◼ 内部集成智能ARQ基带协议引擎。
    ◼ 支持1bit RSSI输出。
    MCU特性:
    ◼ 内建11阶低电压侦测电路(LVD)。
    ◼ 1Kx14 bits EPROM。
    ◼ 48 bytes SRAM。
    ◼ 4个GPIO。
    ◼ GPIO输入时可选择内建上拉及下拉电阻。
    ◼ 输入可选为TTL/CMOS/无斯密特触发器。
    ◼ GPIO输出可选择上拉或开漏输出。
    ◼ GPIO输出可选择小灌电流或大灌电流。
    ◼ GPIO输出可选择小推电流或大推电流。
    ◼ 8级堆栈。
    ◼ 1个8位向上计数器(Timer0),支持预分频。
    ◼ 1个8位向下计数器(Timer1),支持重载或连续向下计数。
    ◼ 1路8位脉冲宽度调节输出(PWM)。
    ◼ 1个蜂鸣器输出(BZ1)。
    ◼ 38/57KHz红外线载波频率可供选择,同时载波的极性可配置。
    ◼ 内建上电复位电路(POR)。
    ◼ 内建低压复位电路(LVR)。
    ◼ 内建看门狗计数器(WDT)。
    ◼ 双时钟机制,系统可以在高速时钟和低速时钟间切换。
    ——内部高速时钟:I_HRC(1~20MHz)
    ——内部低速时钟:I_LRC(32KHzHz)
    ◼ 四种工作模式——正常模式(Normal mode)、慢速模式(Slow mode)、待机模式(Standby mode)、睡眠模式(Halt mode)。
    ◼ 6种硬件中断——Timer0上溢出中断、Timer1下溢出中断、WDT中断、PB输入状态改变中断、外部输入中断、低电压侦测中断。
    ◼ 在待机模式(Standby mode)下可由6种中断唤醒——Timer0上溢出中断、Timer1下溢出中断、WDT中断、PB输入状态改变中断、外部输入中断、低电压侦测中断。
    ◼ 在睡眠模式下可由三种中断唤醒——WDT中断、PB输入状态改变中断、外部输入中断。
    其他特性:
    ◼ 宽电源电压范围2.1V-3.6V。
    ◼ 超低睡眠功耗4uA(WDT开启,MCU处于睡眠模式,无线收发器处于关断模式)。
    ◼ ESOP-8封装。
    ◼ 极少外围器件,降低系统应用成本。
    ◼ 封装外壳的底部金属片为芯片地,其必须接在系统公共地上。

网友A:
    怎么降低成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降低成本的?

2.4g+mcu 的SOC芯片 性价比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