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整板铺铜时板框外的铜如何删除?

楼主(2022-11-07):
如图,求指教

网友(点评):
有設定可以自動刪除.

网友A:
    把板框设置在keepout layer,在铺铜的时候选择去掉死铜,在规则里面设置好敷铜到板边的距离,就OK了。

    w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板框设置在keepout layer,在铺铜的时候选择去掉死铜,在规则里面设置好敷铜到板边的距离,就OK了。

非常感谢,如何把板框设置在kkepout layer

网友:
    设置好ROUT KEEPIN 动态通就不会铺到板外去

网友:
    版框是設做在Board Geometry 的outline之後要設route keepin & package keepin
    用Edit>z-copy shape Option 上選 Route Keepin All size 選 Contract(內縮)8mil
同樣Edit>z-copy shape Option 上選 package Keepin All size 選 Contract(內縮)2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