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 keepout的问题

楼主(2022-11-07):
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A:
先画两个圆,然后画矩形捕捉圆x轴上的端点,最后合并三个shape

网友:
    好像沒有最快的方法

网友:
    一种是圆圆方合并,一种是方 再倒角1/2

网友:
    好像沒有最快的方法,也是!

网友B:
    按照2楼的方法,手工画一个,然后Copy

网友:
    无所不能skill

网友:
    先画一天keepout宽度的线  然后用skill将线变成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两个圆,然后画矩形捕捉圆x轴上的端点,最后合并三个shape

谢谢解答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2楼的方法,手工画一个,然后Copy

再请问一下,有没有要求:router  keepout要比孔大多少?

网友B:
    一般是根据过孔阻抗来计算,实际上还要考虑周边的布线通道、参考平面等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根据过孔阻抗来计算,实际上还要考虑周边的布线通道、参考平面等因素

看起来因素挺多,那我就按比过孔大5密尔来做吧

网友(2022-12-16):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谢谢解答

不用画矩形,直接修其中的一个圆,抓另外一个圆的端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