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和比较器的区别

楼主(2022-11-08):
想问一下这是比较器还是运放,感觉是运放,TL441的datasheet说的好像是tlc271,人有点晕了,有大神讲讲吗,我这个前面有一级运放做过电压放大处理了,需要对数处理一下数据给数据采集卡

楼主:
供电这里人有点糊涂了,tl441的datasheet有的参考电路中的器件给供电,有的就像图中一样

网友:
我想看看这个的数据手册,有利于分析

楼主: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k/tl441.pdf?ts=1667895930145&ref_url=https%253A%252F%252Fwww.ti.com%252Fproduct%252FTL441%253FkeyMatch%253DTL441%2526tisearch%253Dsearch-everything%2526usecase%253DGPN
官网手册,这pdf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要收威望

网友A:
比较器要求速度/翻转速度快,一般不会闭环所以不要求相位余裕/稳定,另外输出通常用作数字信号。运放通常闭环使用,要加补偿电容保证稳定,输出总是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要求速度/翻转速度快,一般不会闭环所以不要求相位余裕/稳定,另外输出通常用作数字信号。运放通常闭 ...

感谢解惑,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