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显示问题

楼主(2022-11-08):
`lcd显示的字符会有残缺,图1中的user login 中单个字符中有部分残缺,图2中demand的e字符未显示,以及infusion中部分字符会闪烁。

网友:
检查下引脚有没有虚焊;用外部电源供电试试;检查一下屏幕有没有受压力。

网友:
先显示相同的字符,看看是不是在相同的位置都显示有问题,判断是字库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还是液晶的问题 。

网友:
看看闪烁部分的程序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