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够系统的介绍下433M和2.4G的区别?

楼主(2022-11-08):
哪位能够系统的介绍下433M和2.4G的区别?

网友:
433M频进行组网的,所以其穿透力及传输距离大大得到提高,实际传输距离可达4=6km

网友:
2.4G高频传输,其穿透性及传输距离都受到制约。实际传输距离几十米到几百米。

网友:
支持点对点数据传输
支持点对多点数据传输
支持多点对点数据传输
支持多种工作模式
支持多种通信协议
支持多种方式配置参数
支持自定义调试信息输出,方便问题排查
可自配置射频频率以及发射功率等级
自带A/D采集功能
自带网络方式进行I/O控制功能
自带网络方式进行I/O报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