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C误差的产生以及如何提高ADC的精度?

楼主(2022-11-08):
ADC误差的产生以及如何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
每次ADC转换先进行采样保持,然后分多步执行比较输出,步数等于ADC的位数,每个ADC时钟产生一个数据位。

网友:
做ADC时,除了考虑信号源端的电阻外,还需要考虑信号源本身容抗和在模拟输入端的分布电容

网友:
如果外部的电容(CAIN Cp)没能完全充电至输入信号电压,ADC转换的结果显然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