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删除元件时相连的网络和走线不会被删除?

楼主(2022-11-08):
我在使用pads2007的时候,在修改原来已经做的好PCB基础上,想通过修改来想得到自己想要的新的PCB,可是在删除不需要的元件时,与删除元件相关的网络全被删除了,本人很是郁闷,想请教大家,如何在删除元件时相连的网络和走线不会被删除?

网友:
走线依赖网络存在

网友:
用ECO方式来修改,你将原理图的元器件更换,然后导到一个新建的PCB里,用修改过的PCB跟之前的作比较,得出ECO文件再其导入你要更改的pcb就可以了!

网友:
在要删除的器件的管脚的线上,每一个都走出根线,然后打个通孔结束,就是END VIA,你在删除元件的时候,孔和元件之间的线会删除,但是大段的长的到孔的走线还是会留下。注意孔打的小一点就好了。

网友:
在删除元件的时候有一个对话框:Delet Route,把前面的勾取消掉就OK了。

网友:
如果你想用新元件替换旧元件,只能先添加新器件并定义网络,再删除原来的器件,如果只删除器件,好像无法保留走线,至少我没用过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