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蜂鸣器附近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2-11-08):
蜂鸣器附近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8.3V左右,很轻易就看出来了啊!

网友:
蜂鸣器上面的引脚电压就是电源电压9V,当T6三极管导通时,下面的引脚电压跟T6 CE导通压降有关,一般来说0.2V左右。

网友:
可以选择8-9V左右工作电压的蜂鸣器,一般再这个范围的都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