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MT制程工程师和SMT工程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1-08):
请问SMT制程工程师和SMT工程师有什么区别?

网友:
SMT制程工程师是SMT工程师类目下的一个分支。

网友:
SMT工程师主要是在SMT车间里编程、调试、换线;制程工程师的工作范围更广主要是产品生产工艺、品质上的一些问题解决。

网友:
制程工程师的工作不累,工作量不大,但是只要一出现异常通常都是没见过,非常的棘手,上面经理都在关注着压力很大。

网友:
SMT制程工程师也叫工艺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