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 Synplify Pro 综合层次化设计中如何才能节省资源?

楼主(2022-11-08):
一般情况下用 Synplify Pro 综合后生成的 edf 文件经 MP2 编译后与用 MP2 综合及编译相比较, 占用资源较少, 但在使用层次化设计中, 使用 Synplify Pro 综合顶层文件后得到的 edf 文件经 MP2 编译后与用 MP2 综合及编译该顶层文件相比较却大大的占用资源, 请问, 在使用 Synplify Pro 综合层次化设计中如何才能节省资源?

网友:
在使用软件做优化时存在这样一个平衡关系: 资源利用率与速度的平衡.
资源利用率提高了, 也就是节省了资源, 但整个设计的性能可能会降低了. 同样尽力去优化系统性能, 提高速度, 那资源的利用也可能会增加. 当在使用层次化设计中, 如何来优化整体设计, 最关键的就是层次与模块的划分.

网友:
以功能来划分;功能模块与层次的设计可以帮助你清楚的定义边界, 在模块框图中, Data paths、tri-state signals、state machines、register blocks、large macrofunctions、memory elements、control blocks 和一些重复使用的模块都具有其本身的自然边界.

网友:
划分模块时要尽量减少模块间的IO连接,过多的IO接口会使系统变得复杂,软件需要交叉布线,降低性能和提高资源利用。

网友:
在可能的情况下, 尽可能多的给模块的输出加 Resister. 尽可能地优化模块的划分与接口, 是提高层次化设计性能的关键. 更详细的方法与建议, 可以参照应用文档AN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