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线路板如何清除存在的寄生参数

楼主(2022-11-08):
对于高速线路板,到处都可能存在寄生参数,面对这些寄生参数,我们是精确各种参数然后再来消除,还是采用经验方法来解决?应该如何平衡这种效率与性能的问题?

网友:
通过仿真相对靠谱

网友:
一般来说要分析寄生参数对于电路性能的影响.如果影响不能忽略,就一定要考虑解决和消除。仿真处理比较稳妥!

网友:
布局设计是设计PCB电路板中的至关重要的环节, 良好的布局能使电子电路获得最佳性能, 能有效减少信号完整性问题.
布局过程中, 要结合结构设计的尺寸要求和器件的布线要求, 依次合理规划出主要器件的位置 .

网友:
电源要避开高速信号线以防止电源干扰。
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分开设计, 减小信号间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