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开关电源待机电源SDC606P应用与检测

楼主(2022-11-08):
SDC606P控制芯片,1脚启动电压在1.5V至5.5V之间不停变化,2脚VCC电压在2.5V至7.5V之间不停变化,4脚反馈电压在0至1.6V之间不停变化,是哪里在出了问题。

网友:
OB是1脚,VCC是2脚,FB是4脚,78脚连在一起控制初级线圈。按照逆时针编号的吧

网友:
2脚VCC的电容,检查一下。更换试试。

网友:
输出滤波电感前后两个电容,怎样?电容都换换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检测一下光耦稳压回路,看看431回路是否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