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单片机的内部EEPROM使用问题

楼主(2022-11-08):
芯片是STC15W4K56S4,在加入eeprom相关程序后,期望存储数据,但实际情况是,外部修改的数据在电路板掉电后,再次接电源时,修改的数据并没有保存,不确定是函数的问题,还是数据根本没有写进去,请求解答,有涉及到EEPROM的部分程序如下:

  • #include
  • #include        "STC15Fxxxx.H"
  •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UL
  • #define LcmXPixel 128
  • #define LcmYPixel 64
  • #define MIN(A,B) ((A)<(B)?(A)B))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timer0_Reload        (MAIN_Fosc / 1000)
  • #define CMD_IDLE       0
  • #define CMD_READ       1
  • #define CMD_PROGRAM    2
  • #define CMD_ERASE      3
  • #define MileageAddr    64
  • #define BLaddr         1024
  • u16 Buf[12][3]={{5,1,1},{5,3,1},{10,3,2},{5,6,2},{10,6,3},{15,4,3}};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 Uchar dat);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 void IAPidle();
  • void writeDatas(Uint addr , Uchar *pdat , Uchar n);
  • void writeDatas(Uint addr , Uchar *pdat , Uchar n)
  • {
  •         Uchar i;
  •         IAPerasesector(addr);
  •         for(i=0;i
  •         {
  •                 IAPprogrambyte(addr+i,pdat);
  •         }
  • }
  • void main( void )
  • {
  •                 Uchar contrast=30;
  •                 DelayMS(10);
  •                 RES = 0;
  •                 DelayMS(200);
  •                 RES = 1;
  •                 DelayMS(50);
  •                 LcmInit();
  •                 ds1302_init();
  •                 ds1302_write_time();
  •                 P0M1 = 0;        P0M0 = 0;
  •                 P1M1 = 0;        P1M0 = 0;
  •                 P2M1 = 0;        P2M0 = 0;
  •                 P3M1 = 0;        P3M0 = 0;
  •                 P4M1 = 0;        P4M0 = 0;
  •                 P5M1 = 0;        P5M0 = 0;
  •                 P6M1 = 0;        P6M0 = 0;
  •                 P7M1 = 0;        P7M0 = 0;
  •                 INT_CLKO |= 0x20;
  •                 display_index = 0;
  •                 AUXR |= 0x80;
  •                 TMOD &= 0xF0;
  •                 TL0 = 0x00;//        TH0 = (u8)(Timer0_Reload / 256);
  •                 TH0 = 0xDC;//        TL0 = (u8)(Timer0_Reload % 256);
  •                 ET0 = 1;        //Timer0 interrupt enable
  •                 TR0 = 1;        //Timer0 run
  •                 EA = 1;
  •                 TF0 = 0;
  •                 Buf[select_2-2][0]=IAPreadbyte(0x0000);
  •                 while(1)
  •         {
  •                 if(pagenum==21)
  •                          {
  •                  LcmPutStr(0,0,"________________");
  •                  LcmPutNum(7,4,Buf[select_2-2][1]);//LcmPutStr(100,4,"h");
  •                  LcmPutNum(43,4,Buf[select_2-2][0]);//LcmPutStr(50,4,"ml");
  •                  LcmPutNum(84,4,Buf[select_2-2][2]);//LcmPutStr(50,4,"d");
  •                                  if(select_21==1){LcmPutStr(10,0,">");LcmPutStr(10,4," ");        LcmPutStr(45,4," ");LcmPutStr(87,4," ");LcmPutStr(30,6," ");}
  •                                  if(select_21==2){LcmPutStr(10,4,">");LcmPutStr(10,0," ");LcmPutStr(45,4," ");        LcmPutStr(87,4," ");LcmPutStr(30,6," ");}        //
  •                                  if(select_21==3){LcmPutStr(45,4,">");LcmPutStr(10,0," ");LcmPutStr(10,4," ");        LcmPutStr(87,4," ");LcmPutStr(30,6," ");}        //
  •                                  if(select_21==4){LcmPutStr(87,4,">");LcmPutStr(10,0," ");LcmPutStr(10,4," ");        LcmPutStr(45,4," ");LcmPutStr(30,6," ");}        //
  •                  if(B2PressOnce==1)
  •                                  {
  •                     B2PressOnce=0;
  •                      if(select_21==2){if(Buf[select_2-2][1]<24){Buf[select_2-2][1]++; }else{Buf[select_2-2][1]=0;}}
  •                      if(select_21==3){if(Buf[select_2-2][0]<15){Buf[select_2-2][0]++; }else{Buf[select_2-2][0]=0;}}
  •                              if(select_21==4){if(Buf[select_2-2][2]<10){Buf[select_2-2][2]++; }else{Buf[select_2-2][2]=0;}}
  •                  }
  •                  if(B3PressOnce==1)
  •                  {
  •                     B3PressOnce=0;
  •                      if(select_21==1)   {select_21=2;}
  •                      else if(select_21==2){select_21=3;}
  •                              else if(select_21==3){select_21=4;}
  •                              else if(select_21==4){select_21=1;}
  •                  }
  •                  if(B4PressOnce==1)
  •                          {
  •                     B4PressOnce=0;
  •                     if(select_21==1){pagenum=2;LcmClear(0x00);}
  •                     else {pagenum=3;LcmClear(0x00);}
  •                   }
  •                                  writeDatas(0x0000,&Buf[select_2-2][0],4);
  •                        }
  •                    }
  • }
  • void IAPidle(void)
  • {
  •         IAP_CONTR = 0;
  •         IAP_CMD   = 0;
  •         IAP_TRIG  = 0;
  •         IAP_ADDRH = 0x80;
  •         IAP_ADDRL = 0;
  • }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 {
  •         Uchar dat;
  •         IAP_CONTR = 0x83;
  •         IAP_CMD   = CMD_READ;
  •         IAP_ADDRL = addr;
  •         IAP_ADDRH = addr>>8;
  •         IAP_TRIG  = 0x5A;
  •   IAP_TRIG  = 0xA5;
  •         _nop_();
  •         dat = IAP_DATA;
  •         IAPidle();
  •   return dat;
  • }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 {
  •         IAP_CONTR  = 0x83;
  •         IAP_CMD     = CMD_ERASE;
  •         IAP_ADDRL   = addr;
  •         IAP_ADDRH   = addr>>8;
  •         IAP_TRIG    = 0x5A;
  •         IAP_TRIG    = 0xA5;
  •         _nop_();
  •         IAPidle();
  • }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 Uchar dat)
  • {
  •   IAP_CONTR   = 0x83;
  •         IAP_CMD     = CMD_PROGRAM;
  •         IAP_ADDRL   = addr;
  •         IAP_ADDRH   = addr>>8;
  •         IAP_DATA    = dat;
  •         IAP_TRIG    = 0x5A;
  •         IAP_TRIG    = 0xA5;
  •         _nop_();
  •         IAPidle();
  • }

网友:
有可能没有写进去,你写个测试程序试一下

网友:
    别弄这么复杂的程序好吗?就写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先写一个固定的数据,看看写入的效果。

网友:
    顺便问一下,只写5个字节,擦除这5个字节,能写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