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振荡器输出端接一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11-08):
电阻R12的阻值一般为多少,选用大一点的阻值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电阻R12的阻值几欧姆~几百欧姆不等,该电阻的大小需要根据输入端的阻抗、输入等效电容,有源晶体的输出阻抗等因素选择(实际是经验阻值)。我个人常用二三十欧姆。

网友:
串电阻作用是为了减小反射波,避免反射波叠加引起过冲。晶振输出波形是方波(尤其是欠阻尼形态的方波较多,即方波的波头震荡严重),这将引起谐波干扰,尤其是阻抗严重不匹配的情况下。

网友:
作用就是减少谐波,阻抗匹配。